秒杀一台公共点短路的华硕笔记本

楼主(2021-06-15):
接到一台华硕S4000V,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听见电源有塔塔的声音。拆开机器测公共点对地值0,其他各大电感均正常,用1V烧,马上就看到cpu旁上管一边的贴片电容露出真相,换掉,插电已能正常开机。

网友:
大短路就是捡钱啊。。。

网友:
就是捡钱啊。。。

网友:
热成像精准定位

网友:
大短路是维修笔记本的福音

网友A:
妈妈的!同行拿一台ACER的大短拆了一稞电容ok且补上一个,收钱!三天后又大短又换一稞拿走。没有过半月又大短!真他妈见鬼……现在半年过去了应该没事了

网友:
我修到一台CPU挂了的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大短,要么就捡钱,要么就换板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现在大短路都修不到了

网友:
图片也没有标一下,都不知道拆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妈的!同行拿一台ACER的大短拆了一稞电容ok且补上一个,收钱!三天后又大短又换一稞拿走。没有过半月又大短!真他妈见鬼……现在半年过去了应该没事了

是不是补上的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1v也烧的出来啊!可以

网友:
电容坏的不多 运气不错啊

网友(2021-08-16):
引用 网友A:
妈妈的!同行拿一台ACER的大短拆了一稞电容ok且补上一个,收钱!三天后又大短又换一稞拿走。没有过半月又大短!真他妈见鬼……现在半年过去了应该没事了

不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