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没有发出slps3 slps5

楼主(2021-06-15):
一台外星人的本子  通电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电流0.01-0.02-0.01反复4次 电流跑到0.03不动 bios刷过  ec bios没有  测量ec没有南桥发出slps3 slps5  6代桥要发出这两个信号要那些条件

网友A:
刷EC程序,不行挑IO针脚看南桥没发出还是发出被拉低

网友B:
dpwok,rtcvdd,rtcrst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程序,不行挑IO针脚看南桥没发出还是发出被拉低

ec 程序找不到 x宝 都是刷的 鬼知道真的假的

  挑了ec 针脚还是一样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pwok,rtcvdd,rtcrst等等

有的信号没点位图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程序,不行挑IO针脚看南桥没发出还是发出被拉低

挑了 还是没有

网友:
ec有没有发出pwrbtn?

网友:
e c要先发pwrbtn 南桥收到后就会发出slp s3 s5前提是南桥待机条件要满足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桥待机条件没满足。

网友:
挑针不会把脚挑断吗?

网友:
正常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