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使用的清华同方 K45H 笔记本想开VT 升级BIOS 请教

楼主(2021-06-15):
主板型号鲁大师显示 清华同方 IH4ED   英特尔 HM65芯片组  有没有新BIOS  升级 开虚拟化

哪位大师请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在本论坛里搜索下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本论坛里搜索下应该有的

我有一个X46H之前更新过BIOS  忘记怎么弄的了,谢个电脑是K45H 我想把那个考出来刷在这个K45H上,可以吗?应该怎样操作呢?清华同方,笔记本比较老了。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升级微码 魔改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