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怎么装ie8

楼主(2021-06-15):
我下了几个win7装好都是ie11的。
删了下载ie8装不进去,怎么搞啊

网友:
可以降到IE8的

网友:
老安装版win7系统直接是IE8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

网友:
搞好了,只有删除更新不能卸载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IE啊谷歌不好吗

网友:
IE8已经淘汰了

网友:
太老了,已经淘汰。

网友:
你卸载IE11就是IE8了啊

网友(2021-07-15):
在卸载程序里面 点查看已安装更新  把IE11卸掉就好了

网友A:
昨天就遇到一个需要IE8支持的考试环境,晕。装了360浏览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就遇到一个需要IE8支持的考试环境,晕。装了360浏览器解决了。

保险公司的出单系统,归定必须ie8

网友:
msdn原版的都是i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