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显存翻车了,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1-06-15):
换个显存,之前报错这个,

于是对第一颗显存更换,用预热台风枪换的,第一次换还是花屏,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花屏

然后就报错这了,点更多了,是不是翻车了,能是什么原因呢,用的显存都是植好球的,直接吹的,按常理说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21-6-16 18:00):
2021-06-16后续
中午加焊了下换的显存和核心下边,现在开机无画面,直接显示超出频率,求解啊大佬们

补充内容 (2021-6-17 17:52):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中午对显卡核心进行了加焊,然后重新安装了下A组的两颗显存,经过测试,A1已经不报错了,现在开始A0报错了,可能是没安装好,一会再安装下。

补充内容 (2021-6-17 20:05):
2021-06-17 结贴了,在各位大佬的不懈帮助下,我又重新植了下显存,这回换上了,已经能正常亮机了,mats测试也都正常了,再次感谢,以后我还要多学习

网友:
也许是核心出题了

网友:
报错不是应该是看第一栏吗?

网友:
不应该是显存报错吗

网友A:
万用表打所有有用脚的对地阻值,可能有惊喜

网友B:
不知道你焊盘处理没有,处理了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同上,显存焊盘掉点或者核心虚焊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所有有用脚的对地阻值,可能有惊喜

已经打了,没有短路和断路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焊盘处理没有,处理了就是核心问题

处理了,处理的很干净.....

网友:
全部加焊完再说

网友:
修了一张1080也是这个故障,准备干核心了

网友:
再从新互换一下显存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子,那么就可以考虑核心了。。

网友C:
是不是核心的问题,或者你拆错了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核心的问题,或者你拆错了显存

应该不会换错,A高通道,就是第一个

网友:
显存确定没问题,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超出频率这种换显示器。建议把12核心调换看看测试的报错是不是一样

网友:
确定好的现存换上去故障依旧,直接淦核心吧

网友:
所谓的显存检测,检测的其实是显存与GPU的通讯,显存与GPU的通讯异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显存到GPU的通路断线GPU的对应通道信号又短路或者开路,显存的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断线,外围的电阻损坏,都有可能,换了一个报错不变基本就查别的吧

网友:
我记得N卡的上方应该是C通道吧?A通道难道不是右下吗?

网友:
逆时针第二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