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待机0.03 自动触发0.1掉电 内存供电在跳,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21-06-15):
820-2936-b 待机时候,这个电感的电压就不停的跳0.2V-1.5V。自动触发的时候,也是在跳,我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待机不触发的时候,这个内存供电一直在跳?电感阻值正常,没有短路!
自动触发的时候,电流可以跑到0.1.内存的供电的开启和供电都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换IC试试                             。

网友:
你测一下这个芯片的供电跳不跳?

网友:
测一下这个芯片的问题,以及芯片的供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