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110M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1-06-15):
七彩虹H110M-VH全固态版V20上电可以触发,有时候反复掉电重启,有时候CPU风扇一直转不亮机,没资料没图纸无从下手,测量主要电压都有,网上搜了一下很少有修复的案例,拿放大镜一路扫描发现了猫腻,

中间三极管旁边的电阻脚已经腐蚀断线,电阻10K正常,找个10K电阻装上OK

网友:
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单找到问题所在也是需要很下功夫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个位置在灰尘很多。。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观察法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考眼神

网友:
这是凭眼神收米

网友:
学习一下 这种主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