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 r9 270x

楼主(2021-06-15):
一块希仕270x,花屏加焊后能进系统了,打驱动黑屏,量了下两项显存供电,发现一组阻值两百多一组才一百多,上电再量显存供电,发现阻值低的那个电压才0.85v,另一组1.5v正常,断电查阻值低这一组的供电,是一个am113的第10 30脚过来的,量10 30脚输出也只有0.85v,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am113芯片坏了还是其他问题,新手请大佬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个料板更换一下这个113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料板更换一下这个113试下

没有料板,只能在某宝订了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2172-1-1.html
此贴里有说这个供电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2172-1-1.html
此贴里有说这个供电的,应该是差不多的。

谢谢,这个帖子我也看了,不过跟我的不一样

网友:
先代换一下周边电容,再换下113,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替换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D:
那个是vddci,
电压都没搞清楚怎么可能修得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vddci,
电压都没搞清楚怎么可能修得好

大佬你好,请教下现在应该修什么?扫显存pass,是核心挂了吗

网友:
驱动黑屏,可以黑屏时测量电压,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b200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帮我看看这个b200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这是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个帖子我也看了,不过跟我的不一样

本来就是0.85,电压都没搞懂,不要乱动

网友E:
290,现在除了是开机没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从没修过显卡买来练手的,核心对地1是不是核心挂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90,现在除了是开机没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从没修过显卡买来练手的,核心对地1是不是核心挂了啊?

板子不一样,我那个地方是空的,听说高端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都很低的,我也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一样,我那个地方是空的,听说高端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都很低的,我也不懂

你这个卡核对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卡核对对地多少

9欧。。。。。。。??

网友(2021-09-27):
260回收了两个R9 270X,HIS,一片没供电修好,一片+VDDCI击穿电感也短,估计核心坏,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请教下现在应该修什么?扫显存pass,是核心挂了吗

我收到客户一卡也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修了。。。你修好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