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显卡GPU植锡的问题

楼主(2021-06-15):
我用快克2008风枪,用的是锡球(有铅)植锡(不是锡浆)。当锡球摆放到GPU上,我把风枪开到400度,风速35,吹了有几十秒,锡球还是不化(锡球经过几十秒吹后,色泽由量变暗,但就是没化)。风枪预热等操作都做过了,曾把风枪开到470度,风速40,效果一样。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BGA焊盘我处理过了(重新渡了锡),没氧化。是锡球问题?(锡球氧化?感觉可能性不大),还是风枪问题?还是我没想到的其他方面?

网友:
bga焊盘上涂了助焊膏

网友A:
我咋不信呢,我的也是2008,350度就化了,我用直风的861dw 330度比2008更快,不行你换个直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咋不信呢,我的也是2008,350度就化了,我用直风的861dw 330度比2008更快,不行你换个直风枪

大哥没骗你

,一开始我用330度,加热了好久不化锡,10度慢慢往上调试的。结果到了470度,有铅锡球就是不化(色泽由亮变暗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咋不信呢,我的也是2008,350度就化了,我用直风的861dw 330度比2008更快,不行你换个直风枪

我没装风嘴,预热了几十秒,手都转累了

,严重怀疑我买的假2008,还是其他哪里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装风嘴,预热了几十秒,手都转累了,严重怀疑我买的假2008,还是其他哪里问题

还有可能是已经化了,焊油少不亮你看不出来,你用镊子碰一下看看化了没有

网友:
我碰到过,焊油 与 锡球

网友:
不会买到是铝球吧:daxiao:,放废电路板上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已经化了,焊油少不亮你看不出来,你用镊子碰一下看看化了没有

我昨晚找到原因了,gpu不能放植珠台上,相当于给芯片加了大散热器

网友:
放主板上  380 度 4  就可以吹了     861的   温度太高    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