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针脚断修复的一种方法

楼主(2021-06-16):
昨天因为有一个客户过来问有没有B75的板子,扒拉了一下,没找到,倒是找到一块V星H61的,当时测机正常亮机,客户拿回去后,装上发现不亮机,又给拿了回来。仔细观察主板,发现cpu针脚有一个变形了。就用镊子给校正过来,但是显微镜下发现快断了。不想因为一个针脚更换整个座子,在论坛搜索,只有一个用铜线修补的,个人感觉,铜线没有弹性,效果应该不太好,就考虑从废的主板拆掉一个给补上去。(因为没有考虑发帖子,所以之前断的没有拍照)用直风枪380度吹料板,针脚虽取下,但是座子被吹的伤痕累累。最后用320度风速70吹,针脚取下后,座子没有软化的迹象。然后开始着手吹故障板子,因为快断了,风枪吹着,镊子轻轻一提就断了。无奈,只好用手术刀的刀尖挑着,用风枪吹着,2分钟后,(不要太着急挑,因为锡没有化之前是挑不下来的)才把断掉的针脚取下来。 然后准备替换的针脚先对正位置,放着去以后按到底部,此时锡没有化,是下不去的,然后用镊子轻轻压着,再用风枪320度70风速吹,1分多钟以后,针脚进入合适的位置,轻轻的校正一下。通电测试,正常亮机。(本来没有考虑的发帖子,所以开始之前没有拍照,但是测试亮机成功后,觉得应该发上来,让有需要的人看到)

 会员1243279100鑫豆2024-2-4 22:26
 会员1306364100鑫豆2024-2-3 21:41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错,经验实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从上吹还是从下吹。

网友:
这个温度真是不好把握啊。。。楼主牛人

网友:
还真可以哦,我特地试了一下,以前都没有试过的

网友:
我一般取针焊针不管风枪温度是300多还是400多,先把要取针的一边底座全部加热到接近风枪的温度值,再对着要取针焊针的地方焊接或者取针,根本就不会造成底座融化,说白了就是对着一个地方死吹才会造成底座融化

网友:
这个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温度掌控不好很容易把座子吹坏,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找一块料板,多试试,能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温度拆下

网友:
这经验好哇

网友:
风枪吹针脚那一面?那温度不好掌握哦,座子容易吹坏的。

网友:
1156 1155 1150 1151的针 是一样的不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个可以给精华不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从上吹还是从下吹。

我觉得应该从背面吹吧,楼主拍个视频就完美了

网友:
不错,修得很细心

网友:
只限于富士康,LOTUS的弄不了。

网友:
加热台下面预热250度,上面风枪随便吹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300度都要把座子吹化,楼主吹的时候是点吹吗

找个料板,多试下,找到适合的温度,风枪不同,温度可能会有差异。我的是861,320一直吹不影响。

网友:
我是在别的座子拔下开一根针·直接插短的位子里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  现在好多客户都把座子搞坏

网友:
这个需要配合底部加温才能操作。单纯正面吹的话,散热太快不好操作

网友:
厉害了 兄弟 从没有这样试过 以前座脚歪 都是直接卖了

网友:
我有时候直接在CPU引脚端加锡。

网友:
细心活,虽然一个引脚,但是真是很费工夫,最终能成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点亮、加分。

网友:
这个楼下的老司机的操作才是正解啊。。。底部要保持温度 不要只加热一个地方,这样的话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C:
                                                             为啥不换主板不香吗。有时间不研究挣钱,还想办法给用户省钱,就为了技术吗,后期有没有回来反修,想挣钱想想自己处境。做的再好用户感觉你还是黑,没有在乎你感受。感谢分享个人意见没有针对意思,抱歉、发表不同看法,还一点做好事能同行做死,自己也做不上来

网友:
楼主心细、有毅力,辛苦发帖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换主板不香吗。有时间不研究挣钱,还想办法给用户省钱,就为了技术吗,后期有没有回来反修,想挣钱想想自己处境。做的再好用户感觉你还是黑,没有在乎你感受。感谢分享个人意见没有针对意思,抱歉、发表不同看法,还一点做好事能同行做死,自己也做不上来

别这么激动,您的看法很独特,但我觉得您一定没有认真看帖子。客户昨天刚从您这买了块主板,今天拿来,您发现针脚断了,直接给客户更换主板?再退一步讲,如果坏了就换,维修还有什么意义了呢?您说呢?

网友:
200多度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塑料

网友:
补个破针有什么好发贴的,

网友:
LOTUS的弄不了

网友:
出差时候看到了楼主的帖子,感觉比以前的经验贴写的具体,风枪温度、挑针方法,以及要用显微镜等等。很适合我这种没有BGA的业余选手,偶尔给朋友、同事解决下针座问题,终于有思路了。回头找块废板,去练练手,记录下自己的风枪温度。
已加分!

网友:
666666666 遇到都是换版

网友:
不好把握吧,可能新手原因

网友:
很好,修得很仔细,贴也发得很用心

网友:
图文并茂详细,值得付款看滴

网友:
人才哦这样都可以哈

网友:
恭喜发财,运气好

网友:
我这手残党是肯定搞不定的了,只会扩大问题

网友:
什么高手都有啊

网友:
你们都用什么显微镜

网友:
这个修的真少

网友:
精品文章,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请问一下从上吹还是从下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