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16):
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P 64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说自己更换电池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然后刷机也刷不过。

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像这种手机白苹果重启的可能和外配和硬盘CPU什么的有关,而且客户也说了刷机刷不过,这个跟外配的关系可能就不大了,所以我们重点查主板。

【维修过程】:

  先排查外配问题,把手机主板取下,装入拆机后壳内,刷机测试,发现用爱思刷机卡在百分之十九不动了,这个和硬盘的关系可能就很大了,然后改用iTunes刷机,报错4013,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硬盘那边出了问题。拆机观察主板未发现什么异常,因为之前刷机的时候,能显示序列号所以硬盘的供电和基础工作条件肯定是没问题的。和客户联系后,客户同意拆卸硬盘,硬盘拆卸下来后,清理主板和焊盘,观察焊盘是否有掉电后者虚焊。

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2

  焊盘暂时未发现异常,把硬盘用测试架读出来,换个硬盘装上刷机试试,接测试架发现硬盘数据读不出,现在更加可以确定是硬盘损坏了。

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3

  装上一个测试硬盘刷机开机后通过串号查询这个机器的五码,更换新硬盘写入五码,刷机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发现客户换电池的时候可能是带电拆屏了,屏幕有阴阳屏的情况,用测机屏卡机测试亮机正常。到此,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 Plus 硬盘导致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4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KHJKHKJHJKHKHJKHKJHKJ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老化了

网友:
厉害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i2c电路上出问题都要白苹果

网友:
没试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各位大神小弟刚学,想问个问题  拆下原装硬盘然后装个新硬盘什么都没有能行吗  有什么反应,可以后刷五码?

网友:
学习来了我是

网友:
屏幕阴阳屏怎么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