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将假卡刷回原来的样子?

楼主(2021-06-16):
怎么才能将假卡刷回原来的样子?

1060,960满天飞,一打驱动就凉凉。。。怎么才能刷回原本的型号?

网友A:
找其它相同GPU、相同显存颗粒的公版显卡的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其它相同GPU、相同显存颗粒的公版显卡的来刷

读取保存公版显卡的BIOS,然后给山寨显卡刷上去吗? 有无在线刷的这样的工具?

网友B:
基本没戏,它改了核心代码识别电阻的,我在闲鱼上买的一张,跟GTS450 一模一样的,刷450的BIOS上去都不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戏,它改了核心代码识别电阻的,我在闲鱼上买的一张,跟GTS450 一模一样的,刷450的BIOS上去都不亮机

我是亮机后,进去用GPU-Z看核心。然后到英伟达公司下载对应的驱动的。其他的什么驱动精灵,太平洋下载,天空下载里面的驱动都不好使,还给你装了一大堆垃圾软件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亮机后,进去用GPU-Z看核心。然后到英伟达公司下载对应的驱动的。其他的什么驱动精灵,太平洋下载, ...

请问,GPU-Z看的核心型号是不是一定准确,会不会bios里面可以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GPU-Z看的核心型号是不是一定准确,会不会bios里面可以更改?

GPU-Z基本都是对的,BIOS改不动这个核心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