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D3V-A 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1-06-16):
一片技嘉 GA-B85-D3V-A主板,还有个技嘉 GA-B85M-D3V-A的型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有人说不带M的是网吧版,开始没看清楚还把BIOS给刷错了,特提醒一下大家。这片技嘉 GA-B85-D3V-A的故障现象是触发后立马掉电,可以再次触发,再秒掉电,拔掉CPU电源也一样,该板BIOS坏了也会造成开机掉电,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IOS,故障依旧,排除BIOS问题。因时间太短不好测量数据,就取下CPU,虽然触发后风扇转转停停,反复重启,但测量起来就方便许多了。首先怀疑IO电压检测脚,测量124脚2.04V,125脚2.02V,126脚2.01V,正常。在这里说明一下,127脚并不是2V,测量0.9V左右,正常时是1.05V,这个不是掉电原因。

接下来检测DDR_1.5V正常,DDRVTT_1.5正常,VCC_1.5_PCH正常,VCC_1.05_PCH正常。CPU供电0.7V左右不正常,来到电源管理芯片,该芯片是95820,17脚供电5V正常,25脚12V正常,32脚12v正常。重点检测点是1脚及2脚,均会造成触发掉电的毛病,测量1脚VR_EN1.05v正常,2脚0V不正常,正常应该3.3V,重点应该放在这里。

图纸上看,该脚没有任何外围元件,直接连IO芯片的84脚,测量之间没有断路。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先不管,加焊再说吧。奇迹来了,加焊后再测量,2脚3.3V来了,再测CPU供电1.7v,上CPU,内存,成功点亮。为保险起见,还是换个新的95820吧。
该板BIOS我就不上传了,官网有下。

网友A:
CPU供电0.7V貌似也正常吧?

网友:
您这个应该是没有PG给到桥,不出平台复位吧?我也修过一块差不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0.7V貌似也正常吧?

这板子正常电压是1.72V左右,比一般主板高些。

网友:
刚有b85一板子,没过保,让我返回去了,也没测,

网友B:
可能不是这个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这个引起的问题

是这里的问题啊,维修过程很明晰,没加焊前没动过任何元件,只是测量,而且触发掉电是经过反复测试(因时间问题反反复复修了几天),没有一次正常启动过的,所以不存在软故障,2脚电压也测试了几遍都是0V,加焊前确认是0V的,加焊完立马恢复到3.3V,从昨天到现在,反复在测试这块板子,不管冷机启动还是持续看电影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
拆了CPU,测一下,要有稳定的1.7V。如果没有,那就查开启,有很稳定的1.05V。这样就可以动芯片了。

网友:
厉害,成功修复虚焊问题。捡钱了

网友:
试用几天,,,,还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里的问题啊,维修过程很明晰,没加焊前没动过任何元件,只是测量,而且触发掉电是经过反复测试(因时间问题反反复复修了几天),没有一次正常启动过的,所以不存在软故障,2脚电压也测试了几遍都是0V,加焊前确认是0V的,加焊完立马恢复到3.3V,从昨天到现在,反复在测试这块板子,不管冷机启动还是持续看电影几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了。

加焊也会使VRM芯片外围元件发热,如果是某个元件后正常,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2021-09-27):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刚又搜索了一下,DDRVTT=1.5V算正常吗?

网友(2021-11-19):
板子现在如何了 有没有再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