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不一样的苹果X进水小问题大精力!维修不易,给点赞。

楼主(2021-06-16):
案例分享:一台同行送修的苹果x进水按开机键过30秒左右亮白苹果且过一会儿重启开机电流200MA起跳心想这么简单进水的通病去掉前听筒排线起跳正常了,可按下开机键到亮白苹果还是要等30秒左右,有时候可以进系统但进去后很卡加无WIFI和不充电,拆开主板观察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分层再观察没发现进水的痕迹那就单上层开机发现可以进系统,问题锁定下层,可显微镜下观察还是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呀,那就贴合吧,合完测试正常了无线,充电都正常了也不卡顿了,心想这么容易捡钱话,上了趟厕所出来再开机测一下我晕,又变成开始的症状了,头大,又把主把分层下来,这次不急去上电让主板冷却了再去测单上层开机还是正常也能充电没触摸测不了其他功能,用测试架再测试发现一夹下层就跟来时一样,下层问题但又没进水怎么办,通过一一打每一个焊盘阻值没有发现问题,想快速解决的办法就是搬下层板,可客户不同意说现在X的机子不贵这样子修太不合算了,说修可以修要搬的话那就算了不修了,老老实实查条件吧,经过反复观察电流发现单上层开机很快跳变正常,一夹上下层开机电流会停在一百多毫安二十秒左右,这应该是在自检哪一个芯片不过造成的吧,不可能一个个拆掉吧那工程太大,心想能不能用高温胶带一段一段绝缘了测试呢,说弄就弄剪了一段慢慢测试,当绝缘到基带与无线充信号这一块时开机变正常了,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最终锁定目标,无线快充的开启1.8V引起的,可打值与测电压都正常没办法了,只能把他请出去了,因为客户没用无线充功能所以就不去单独飞线了,挖掉贴合测试所有功能正常,接下来就是处理听筒排线了,哎,这个简单直接处理完事,这台机子经过六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完美解决!累,修这样的机子真是费时又费力还伤脑细胞,所以我找到了我吃不胖的真正原因,哈哈哈!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A:
不如搬板,不如搬板,不如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搬板,不如搬板,不如搬板

你知道现在苹果X板底什么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