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840 G6 BIOS

楼主(2021-06-16):
HP  840 G6   笔记本   版号6050A3022501-MB-A01   工厂资料    原机BIOS解密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工厂资料

工厂资料

网友A:
刷了EC,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怎么搞?

网友:
兄弟解决了没?跟你一样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EC,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怎么搞?

同样刷了EC ROM 报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你搞定了没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EC,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怎么搞?

引用 网友A:
刷了EC,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怎么搞?

同样刷了EC ROM 报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你搞定了没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刷了EC ROM 报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你搞定了没兄弟

没有,至今无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至今无解

我可以完美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完美搞定。。。。

有何办法?继续刷ECROM?

网友D(2021-08-12):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完美搞定。。。。

大佬 怎么搞 我的也是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网友(2021-12-11):
触摸板上面两个左右键不能用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网友(2022-01-11):
U366和U367  哪个是Bios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D:
大佬 怎么搞 我的也是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我也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E(2022-04-27):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EC,报错HP  Endpoint Security Controller  怎么搞?

这个很容易的,容易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容易的,容易至极

怎么容易法,兄弟

网友E:
用软件重新把型号,ID写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29):
引用 网友E:
用软件重新把型号,ID写回去就可以了

能给个详细的教程嘛?

网友(2022-11-07):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终于可以下载资料了。

网友(2023-09-18):
直接刷U367 可以嘛

网友:
是不是原厂的?刷了366 367不亮屏,电流上到0.61

网友F(2023-12-06):
好用,刷后开机自动升级后没有报错。
sspiders
怎么说?ec和bios都刷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用,刷后开机自动升级后没有报错。
怎么说?ec和bios都刷吗?

网友(2024-06-28):
只刷了BIOS,能亮机,不停的重启升级ME,只能自己合成了

网友:
下了个U367,是bios,U366应该是在板子的另了边,我不想拆板刷BIOS,所以接了8个点到夹子上,过一阵刷了后再看。客户机器之前是一直重启,然后自动升级BIOS,但卡到50就又重启,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刷上黑了。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刷了367,开机然后又自动升级,但显示最后OK,然后重启动后黑了,再也不启动了,待机0.34,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刷那个366的,再研究一阵看看。
又重刷了下367,但开机直接就是黑刷待机0.34,估计要拆机刷另一边的36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