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1.5V电感发热严重

楼主(2021-06-16):
手里有张1070,最开始的故障有两个1.PCIe 12V阻值偏低
   PCIe 12V阻值偏低是12V保险烧的比较厉害,导致板层出现部分短路,刮开后补回保险,这个问题修复。
2.显存供电短路

   测量复合MOS管烧坏,更换MOS管及控制IC还是短路,断开电感后,测量后级依然短路,就把显存(1G*8)全摘了,测量阻值恢复到20多,暂且以为是正常的。测量摘到的显存供电脚对地阻值,发现三颗短路,其余几颗有20多阻值(不知正常不,求大神正常的阻值大概是多少?)。显存全部去除后,焊回电感,上电显存供电1.5V出来了,但是电感发热非常严重,摸板子其他地方都不发烫,排除某个电容短路,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核心挂了,但阻值也有20多,貌似也不像?
小白一个,求大神帮忙分析下,阻值20几的显存正常吗?电感发烫严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没短路就换一个电感试试

网友:
我有个主板也是电感发热很严重

网友B:
显存供电同事也提供给核心,所以核心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短路就换一个电感试试

换了电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同事也提供给核心,所以核心危了。

是的,显存供电也供给核心的,但是核心有20多的阻值,不至于电流非常大导致电感发热吧

网友C:
.显存供电短路是最难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供电短路是最难搞的

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D:
看看显存上下管控制脚阻值,换显存供电芯片,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显存上下管控制脚阻值,换显存供电芯片,上下管!!!!

MOS管拆掉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显存供电芯片也是换的新的

网友:
拿掉核心再测,就算阻值最低的三星显存也有40多,其他都是100多、

网友E:
阻值20几的显存不正常。有没有小电容短路?核心也可能出现短路了,电感大热的时候摸摸核心的温度看,应也比较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阻值20几的显存不正常。有没有小电容短路?核心也可能出现短路了,电感大热的时候摸摸核心的温度看,应也比 ...

正常的显存阻值一般是多少? 手头没有确定好的显存,你可以帮忙测测吗?
烧鸡了,没摸到哪个小电容比较热。
核心上的显存供电,阻值20几不正常吗?电感发热的时候,核心也热,但温度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显存阻值一般是多少? 手头没有确定好的显存,你可以帮忙测测吗?
烧鸡了,没摸到哪个小电容比较热 ...

显存拆下来测的话,200-350差不多

网友:
1070烧显存供电一定要换PWM主控,核心阻值20多不正常,正常摘了显存核心显存控制器阻值200+

先换掉PWM主控,否则试久了可能会再次烧毁

网友:
显存全拆了20多肯定不正常,应该在30-40以上,烧显存MOS管还会引起烧1显存2电源管理芯片3核心。。。。在排除周边滤波电容和替换电源管理芯片后还是这样子,核心挂的可能大大的了,,你可以再死马当活马医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都是大佬,很专业

网友:
大概率核心挂了。显存电压也要给核心供电的。I/O电压。

网友G:
有没有进展,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10-21):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进展,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核心挂了,显存全拆掉以后还是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