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990 版号820-01041-A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1-06-16):
MacBook Pro A1990 版号820-01041-A进水不开机
笔记本是一位同行兄弟晚上10点送过来的。刚拿回来,偶尔还能开机大部分时间不能开机,我见到测试留下笔记本加班维修。
拆机机器一大眼看也到干净,基本没有维修过,测试电流情况。
PP3V3_G3H_RTC_X电压没有

同时测量输入端电压 PPBUS_HS_3V3G3HRTC_X也没有,测量对地阻值偏低只有13欧姆,这个可能PPBUS_G3H通路上有短路。拆掉F7000F7001两个保险,确认是负载端短路,通过点位看与其相同电路,在有进水腐蚀的电路附件找到有电容腐蚀厉害。

同时PPBUS_HS_3V3G3HRTC_X也产生
但是主电源5v还是不能升压到20v
再次来解决不升压问题,拆掉有腐蚀电路附件的CD3205芯片
引脚下面有轻微腐蚀氧化物,清理周边有腐蚀的电容电阻,重新贴好CD3205芯片
升压20v已经ok,就是LED电压表的频闪和拍照手机不同步前面的1就拍丢了,不过不影响。
现在上电能升压20有上电触发动作电流,电流能上到约200ma随后掉下,这是因为我的dp转换电源功率不够不能带起a1990这样的15寸独立显卡macbook pro机器
板子装机链接电池,上电。伴随着大大的苹果logo和苹果独有的苹果开机声。让人甚是舒服,加班忙活一个多小时的疲倦烟消云散。
我相信大家都是最喜欢听到这个声音
不过还有点小遗憾,触控条没有任何显示,明天看客户要求要不要修复,再检测问题所在。
维修案例分享,抛砖引玉,您才是下一个最靓的仔!

网友:
再修修触控板,发出来

网友:
苹果的机器资料只要全 搞起来还可以

网友:
触控条也完美搞定,有腐蚀断线了

网友(2021-08-27):
这个板子我遇到裸板单用充电器 电流跑一下就掉了 似乎是电源功率带不动 但是我接上电池充满电后 电脑依然是电流跑一下就掉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