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 -ET M2不触发,有好方法吗?

楼主(2021-06-16):
华硕B150M -ET M2不触发,开机脚有3.4v电压,按开机,PWRBTN#有跳变,之后的几个信号都有跳变,之后的SLP—S3等信号都没有被拉高,导致不开机,查了I/O和SB工作条件,基本正常,已经刷了BIOS,还是不触发,ATX电源座的3.3V脚对地阻值只有60左右,问各位大哥,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rsmrst有点话,换IO咯.............

网友:
不触发当然先检测待机条件,你现在只是检测触发过程,你先按我给你的顺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