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碁V3-572通病开机电流无跳变不过内存

楼主(2021-06-16):
ACER宏碁V3-572通病开机电流无跳变不过内存,很多人都以为CPU问题,我之前也碰过很多台没修好,现在来一台秒一台

故障是LPC_FRAME# 无动作,拆开ECKB9022打对地阻抗有惊喜  CLK_PCI_LPC   PLT_RST#  LPC_AD0   LPC_AD1  LPC_AD2  LPC_AD3  LPC_FRAME# 这几个信号有高组态就不正常。

网友:
不错不错,之前也一直以为是CPU问题

网友:
请问这EC要刷程序吗?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一些

网友A:
楼主所说的 高组态? 是高阻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 高组态? 是高阻态吧?

是这个意思

网友:
是要更换EC吗

网友:
厉害了,这个值得收藏,不过内存EC的问题,真少

网友:
应该是高阻态打错了字,电脑不是EC问题,PCB板有断线,是拆开EC打主板焊盘对地阻抗。这几个信号是直通CPU内部PCH模块,只是拆下EC比较方便打PCH的阻值,如果不拆下来应该是打不出来的,就算连接PCH那边断了没拆EC还是有阻值的,所以必须拆EC下来才能测量

网友B:
昨天比较忙没空随便发的,写的不够详细,KB9022第七脚LPC_AD2断线了,测量LPC_AD0有数据交换动作,LPC_FRAME#帧周期无数据交换,我就怀疑LPC总线有问题然后把EC拆下来测量,帧周期的意思就是四根LPC总线都有数据交换后完成了一个周期才会有帧周期信号发出,就好像有四个人,其他三个人都打疫苗了,还有一个没打,就没有完成一个周期。

网友:
是板层断线,还是重新做了CPU?

网友:
维修的哪里呢?哪里断了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厉害了,一定要支持下。

网友:
是板层断线是吧,请教楼主是如果处理的

网友C:
数据链断裂,振周期没完成,所以不工作,这个原理知识比较高深,得恶补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比较忙没空随便发的,写的不够详细,KB9022第七脚LPC_AD2断线了,测量LPC_AD0有数据交换动作,LPC_FRAM ...

比喻得真好

网友:
想知道线断哪里了?是断CPU下面了吗?

网友:
厉害了,一定要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链断裂,振周期没完成,所以不工作,这个原理知识比较高深,得恶补知识了,谢谢分享!

太费时间 ,基本放弃了

网友:
很感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是IO坏了,短路了吗

网友:
板层断线还是芯片虚焊?

网友:
Cpu貌似也是通病

网友(2021-07-23):
楼主水平精湛,我辈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