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6-16):
     接一台技嘉不开机,型号GA-B85M-D3H如图

   开机完全无反应,换电源也一样无反应,按照不触发来维修。首先拆下主板测量VCCRTC 3.3正常,RTCREST3.3V  3VSB正常  32.768一脚0.7V一脚1.3V  RSMRST无电压。诊断卡3VSB灯却不亮。
    经验不足,开始围绕32.768开搞,之前一直没见过晶振这样的电压,一般应该0.5左右,换了晶振后,还是不变,这里暂时不管,往下面修RSMRST. IO第116脚它是由3VDUAL上拉

测量了3VDUAL无电压,而它又是由5VDUAL产生的。
5VDUAL是由Q583脚的5VSB转换而来,当开机后受控Q49,控制VCC转换为5VDUAL。
查了下论坛Q58是个P管,Q58要导通产生5VDUAL 它1脚必须为低,实际测量发现1脚为5V
它受控于两个信号5VDL_G1和P_EN,待机时PWOK还没产生,所以5VDL_G1为低,再查P_EN
这个图有点复杂,简单点来,Q73截止时,Q66 和Q67的2脚都得到5VSB上拉Q67截止,P_EN就为低,就能满足产生的条件。(来个大神把这里说明白点,还有这个Q11参与进来那Q67的2脚一直被拉低么?)实测发现D7三脚5V,
它藏在电池座下面,取下D7后,5VDUAL 产生了3VDUAL产生了,但是RSMRST还是无电压,难道IO坏了?
发现RSMRST还受控于Q54,取下Q54后,再测量,RSMRST电压回来了,触发正常跑码了。在去测量32.768电压0.25和0.29也正常。
亮机图。
写在最后,请教各位大神两个问题。一,Q11参与的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一直觉得Q11是个多余的。二,32.768怎么就自己好了,。

网友A:
q66是干啥的 看着好神经啊

网友:
q66是5vdual保护的,过载后5vdual电压降低,p_en升高,5vdual停止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6是干啥的 看着好神经啊

Q66的2脚有RC延时,检测5VDUAL。当5VDUAL有短路时,Q66导通拉低Q67的2脚,Q67导通,P_EN为高,关闭5VDUA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66的2脚有RC延时,检测5VDUAL。当5VDUAL有短路时,Q66导通拉低Q67的2脚,Q67导通,P_EN为高,关闭5VDUAL.

请问一下q11在实板上安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q11在实板上安装了吗?

安装的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挺感兴趣,能否楼主方便时量一下q11 c极电压,我用模拟器推演出的都是低电平,不合逻辑。看图上描述的是7.5v电压保护。想弄清楚一下。

网友C:
楼主方便的时候能否告知一下q11图中3脚电压,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厉害,基础深厚

网友:
r706 r704都装了还是只装一个?

网友:
学习楼主了,真不错的经验,讲解很清晰

网友D:
Q11应该是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的时候能否告知一下q11图中3脚电压,谢谢。

抱歉,主板已于昨日交付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1应该是过压保护。

同意 菜鸟感觉这电路设计的还挺多学问

网友E:
这个双路切换供电确实有点复杂,比方Q11 这里,B极电阻也容易出问题.. 这个真是过压才保护,正常按上面的电阻分压,不足以导通Q11 ,这电路整体有点复杂,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电阻用料多了,个人经验发现这些都TM容易不良,故障率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双路切换供电确实有点复杂,比方Q11 这里,B极电阻也容易出问题.. 这个真是过压才保护,正常按上面的电 ...

支持。。。不过就是因为这些坏才有活干

网友C:
对题中提出的Q11的问题挺感兴趣,从左侧的文字(5VSB OVP 7.5V protection)翻译来看是5VSB过压保护。为验证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电路仿真。只接R706或R704的话可以完成,但两者都接上就相反的情况了,对此有点疑惑向楼主问了多个问题。弄懂原理了修理也就得心应手了,借此贴也想向广大坛友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双路切换供电确实有点复杂,比方Q11 这里,B极电阻也容易出问题.. 这个真是过压才保护,正常按上面的电 ...

一直没有计算Q11 B极电压,忽视了。果然,正常分压后是0.475V不足以导通,那么就好理解它的作用了,当5VDUAL过压后,B极分压大于0.7V,Q11就好导通,拉低Q67的2脚,使Q67导通,P_EN 变为高,关闭了5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题中提出的Q11的问题挺感兴趣,从左侧的文字(5VSB OVP 7.5V protection)翻译来看是5VSB过压保护。为验 ...

一直没有计算Q11 B极电压,忽视了。果然,正常分压后是0.475V不足以导通,那么就好理解它的作用了,当5VDUAL过压后,B极分压大于0.7V,Q11就好导通,拉低Q67的2脚,使Q67导通,P_EN 变为高,关闭了5VDUAL.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了个是断线

什么信号断线?

网友G:
直接改个电压行得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个电压行得通吗??

5VDUAL这个还真不好改

网友(2021-10-17):
Q67为P管。所以5V_SB拉高P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