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怎么刷主板BIOS 刷惠普EliteBook 820-G1 BIOS

楼主(2021-06-16):
刷BIOS要做几步工作:
       1.编程器(在网购平台搜索关键字也能找到。电脑没有编程器驱动程序,别忘了问客服这个工具驱动的下载地址。)
       2.购买BIOS芯片,用新的芯片来做实验,把原机的芯片拆下来别动它,留做最坏打算,刷不成还能把原来的装回去使用。(不知道该电脑的BIOS芯片是哪个,可以来迅维论坛问,别在某度找,那不专业。或者在电脑主板上看哪个零件标记有醒目的油漆点的,也可能蒙对。)
        3.找合用的BIOS。首先确定电脑的型号或者板号,然后在迅维网搜索。先精准搜索比如“EliteBook 820-G1 BIOS”如果不行就大范围搜索“820-G1”,花点时间,耐心找也能找到。在下载BIOS前不能冲动,因为你刚注册只有20下载分,要注意看各位前辈的评论。不够下载分只有多发帖,做原创的贴子,不怕没分了。(如果你身边有一台型号,配置一模一样的,不怕麻烦可以备份它的,恢复到你电脑来,也是可以的,死马当活马医!)
         4.有必要阅读一下这个老前辈的BIOS出的友情提示!在此向作者致敬!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57482-1-1.html
          废话不多说,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主角惠普820-G1  上菜嘞!(上图^O^)

网友A:
不能开机的情况下这样操作,能开机的话不建议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的情况下这样操作,能开机的话不建议这样操作

是的,有的电脑确定是BIOS固件故障导致不开机,就可以刷;BIOS密码忘了,或者有些设置无法恢复了,也可以刷BIOS。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电脑只有一个BIOS芯片,有的电脑就有两个,有两个BIOS芯片的就要两个一起刷才行。不过我最近刷的惠普820 G1虽然有两个BIOS芯片,但是我刷一个就可以了。因为我从同行找到主板号一模一样的BIOS固件,我就直接刷U365芯片就可以了。有看到的各位前辈,如果觉得有用,请点一下“赏”个下载分,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