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飞行堡垒FX63V捡钱 幸福小电容!然后..........

楼主(2021-06-1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飞行堡垒,根据客户描述是正在游戏途中突然灭了。插电待机0.022   0.000跳变,短路了(报价报风险 客户机器留店内人走了)
直接拆机观察了一下没啥明显外伤,
想测一下还懒,直接拆出裸板用我的激光眼观察(5米内的大白腿上的痦子我都能看到 我还看不出来吗)

呵呵  .....  干掉    换上  开机 。屏幕是亮了 直接跳BIOS 不进系统 可以认硬盘
心里有点凉凉的赶脚! 进PE试一下可以进  问题不大,重写引导(BIOS兼容模式正常的 )

重启- 正常进入桌面完活!美滋滋的装机 装完开机进系统 一切正常 美滋滋!

测了一下温度 跑跑分 一切正常。。。。然后拔掉电源   啪 -灭了  断电了
我合计 完犊子喽  在插上电源 正常开机,在拔掉电源  灭了
好吧~~ 电池显示正常  实际它TM没干活

开始折腾吧, 拆掉电池

我并不清楚这个电池 直接测量会不会出电压!(把电池拆开单测电池芯电压正常)

拆掉电池测量主板电池座1脚5.3   7.6  8.7 跳变
装上电池测量主板电池座1脚 0.54稳定
电池黄3.39  白0.22

首先 我是小白 我在考虑是换个电池呢 还是换充电IC呢

心合计合计  还是换IC吧, 毕竟便宜啊 多买几个 备用也可以

正准备定呢  客户询问怎么样了   咱就如实说呗,机器亮了电池不好使需要定芯片测

客户说我平时用都插电源 就这么用着吧,  那挺好,来取吧!

收钱 取走!  完活!

我在楼上等着楼下的大神指教  换IC还是换电池   28个脚真不爱测!我懒啊!直接2选1先换了再说  可是客户不给我这个机会  修完拿走了!

网友A:
这个一款笔记本喜欢烧这个电容CPU附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款笔记本喜欢烧这个电容CPU附近吧!

嗯,cpu  mos管附近

网友B:
查隔离管,隔离管肯定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隔离管,隔离管肯定短了一个

可惜客户把机器拿走了 没机会查了

网友C:
这个电池不放电是通病,我遇到好几个了,主板修好之后,电池不放电,可以直接秒

网友D:
一样的一台y7000p短路,报价300修的太快,顾客非要拿走换主板,拆了保护隔离收了30……

网友E:
我朋友的本子也是短路,花了600修的,修后电池锁了不好用。

网友F:
修过的华硕游戏本大短修好电池一般都不能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也不会短也不充电,我都是先更换电池。

网友:
有责任心的人,

网友:
电池显示正常也不知是哪个正常法,是电量正常还是显示充电正常,大短路的本子修好后电池不能用我一般都优先换电池,毕竟只有一个隔离管短路特别容易把电池饿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过的华硕游戏本大短修好电池一般都不能用,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也不会短也不充电,我都是先更换电池。

换完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不放电是通病,我遇到好几个了,主板修好之后,电池不放电,可以直接秒

什么地方的问题呢?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的本子也是短路,花了600修的,修后电池锁了不好用。

我这个才收400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一台y7000p短路,报价300修的太快,顾客非要拿走换主板,拆了保护隔离收了30……

换主板2000多,修一下300多   一般没人选择换的,客户说拿走换主板只是想让你少收钱而已,我都是修之前报价修好以后讲价的看我心情,修好了说不修了的 机器不可能让他拿走 要么报警  要么给钱

网友F:
那肯定能好啊,确认隔离管没问题那就是电池问题了嘛,我猜测啊主板短路把电池的电耗光了就保护了,可能需要激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肯定能好啊,确认隔离管没问题那就是电池问题了嘛,我猜测啊主板短路把电池的电耗光了就保护了,可能需 ...

客户的电池不要了  还在我手里   可以拆4个电池芯

网友G:
漏电短路,捡漏,窃喜;开机不充电,电池饿死,换电池呢,还是换芯片呢?要投票时,犹豫了,客户取走了,没有下文了,但是楼主省心了,钱赚了,恭喜爱钻研的楼主,成功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漏电短路,捡漏,窃喜;开机不充电,电池饿死,换电池呢,还是换芯片呢?要投票时,犹豫了,客户取走了,没 ...

哈哈哈! 很贴切!也希望同行们也天天捡漏!

网友:
戴尔充电很难搞的,折腾死

网友:
有一华硕gl552jx,公共电过保隔被拉低,正在修

网友:
这个 是电池坏了

网友:
隔离管挂了,或电池锁死

网友:
24780S 这个芯片修的头疼。。。。。

网友:
还好你没换充电IC 实话告诉你,这款机就是电池坏了。我修过7-8台这机器了,都是出风口那一排其中一个电容爆了。 修好后电池十有八九都是坏了。

网友:
本来打算定电池和IC的 一起定,后来客户直接取走了!也省事了   是出风口的电容爆了!

网友H:
华硕游戏本 大短不充电 运行一个软件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游戏本 大短不充电 运行一个软件  就行了

什么软件? 是华硕的电池管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不放电是通病,我遇到好几个了,主板修好之后,电池不放电,可以直接秒

也是修到几个短路的,修好后电池不能用。确实可以直接秒,修同行的一个才200左右

网友:
修了好几个短路的 都是和楼主一样  CPU上面的电容    而且短路修好后不充电是第二个人隔离管问题

网友:
都是客服用着突然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修到几个短路的,修好后电池不能用。确实可以直接秒,修同行的一个才200左右

我次奥,你们那里啊,我们这修同行才80

网友(2024-03-21):
华硕大短后 电池锁死了  有软件的软件解 没有的换电池

网友:
短路的话是不是电池的隔离管子出问题导致拔了电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