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D3V-A 触发秒掉电疑问

楼主(2021-06-16):
技嘉 GA-B85-D3V-A 触发秒掉电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1284-1-1.html原帖子内容 :

技嘉GA-Z77P-D3 RV:1.1触发秒掉电,不能再次触发,短接绿线可以开机显示,这是这款主板的通病,就是io126脚和127脚的检查电压出问题,126脚和127脚的电压都应该是2v,是12v和5v的两个电压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出来的,测试126脚的电压为2.01v正常,127脚的电压为2.15v偏高,懒的去找电阻了,直接把127脚的12v两个分压电阻拆了,然后把126脚和127脚连起来,触发通电亮机。

但是我现在出现下列情况,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
好东西  看了一边看不懂

网友:
上述电阻电路

上述电阻电路

网友:
2.15V不会掉电,你表有问题,这个2.9V才到过压阀值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为啥两端都是12V

网友A:
这图没看到你126,127短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没看到你126,127短接啊

就是拆掉R25电阻后,断开,这时候量电压,正常应当是只有一端是12v,另一端无电压才对,焊上电阻后才会分压出2V。这是正常思路。但我现在断开后量,两端触点都是12v ,这样就应当有不该连在一起的短接了。对吧?

网友:
我这个是2v  和12v   ,12V这个r25没起作用。也没有找到原因。最后舍弃。也没有用原贴中飞线。通过图纸分析,2v这个是126脚,后来在126 127两脚加了一砣锡。完工
下图绿点处加了砣锡

网友:
在126  127针处加了砣锡  完工file:///D:/%E6%A1%8C%E9%9D%A2/123/000.jpg

网友:
两头12v是误测吗

网友:
测好多次,还有在开关电几次测都这样,万用表量两端是通的 。这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

请不要灌水,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网友C:
如果两端都有12v  哪126  127都是12v了  你 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端都有12v  哪126  127都是12v了  你 是不是量错了

没有量错。量多遍了、127 126本为检测12v 5V,经电阻分压后在两脚上为2V,最后断开12v那个电阻。直接短接了126  127两脚。让EC以为都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下,R25一端应该是12V,另一端应该是2V,估计是你飞线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