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华硕超级本a豆ADOL14F不通电

楼主(2021-06-16):
一台华硕a豆超级本,不通电,有内置电池,接后直接按开关试没反应,没外接电源,直接折机。拆开后壳,拔掉电池,习惯性量了一下公共点,短路。直接0.000,测各大电感最小都是0.001,这简单了。

拆出主板,板号:X403FA REV2.1想目测找出坏电容,没找到明显外观问题的电容,倒是发现BIOS芯片有焊油痕迹,公共点检流电阻也不见了,同时量了保隔MOS管是N管,没有击穿。此板没有任何资料,
此板没有任何资料,先烧机,把短路电容更换,补上检流电阻,测量没问题后通电,待机0.001。量保隔2个MOS管G极25V,公共点电压正常了。这板没有CMOS电池,主板没有自动开机,接开关后按开关也无反应。量3.3V,5V待机电压没有出来。确认按开关后电压也没出来。量EC周边电感、电容没电压,BIOS芯片也没供电。
断电跑线路,发现EC和BIOS的供电都是3.3V电感提供。问题明显了,待机出问题了。

这板两个待机电压是由两个芯片分别负责控制的。3.3V芯片丝印是LE=5G,找了一下,幸好有资料,芯片型号是RT6258B。

经过测量各阻值、电压,没发现问题,只有换芯片了。料板找到一个外观一样的,量了一下芯片各脚外围电路都差不多,换好通电,自动开同,接屏亮机。
回过头来再测量待机部分,发现3.3V电压是5.12V,LDO输出是3.3V,BST量得有10V左右,VCC就没测了,5V待机电压也是5.12V。3.3V给CPU待机电路了,怕烧机,再换,终于都正常了。
问一下,如果检流电阻缺失,充电芯片的ACN和ACP压差过大,会烧充电芯片吗?我好像记得差分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压差不能过大。
分很少,觉得我讲得还算明白就加个分吧。

网友A:
请问le=5g在哪里查到资 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e=5g在哪里查到资 料

淘宝搜lm=然后点进去看型号,再百度。

网友(2022-07-03):
同款机器  公共点短路,修好后电池无法使用,进系统电池显示百分之百  拔掉电源直接关机,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2022-09-02):
3.3V给CPU待机电路了,怕烧机,再换,终于都正常了。这里换的是什么东西,能否告诉一下?

网友:
没有图纸,有些短路,不知道供电是多大,不敢乱调电压去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