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卡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所有显存都

楼主(2021-06-16):
此卡开机有背光无显示,所有显存都已拆下来重植过!还是一样,所有电压测量了都正常。没思路了,有遇到过类似的大佬麽??求告知,今天又来一块一模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情况。感觉是不是有通病哦??

网友A:
能不能认到卡?认不到,就是pcie接口问题,能认到,就是输出接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认到卡?认不到,就是pcie接口问题,能认到,就是输出接口问题。

可以认到卡,所有接口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刚刚bios也刷过了,不行

网友A:
输出接口,包含videoDA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口,包含videoDAC,

测了正常,5v也有!纳闷了,怀疑是显存,但是又不会盲测。。

网友A:
videoDAC,是ramdac 是gpu负责图像输出到显示器的接口部分,不是hdmi, dp接口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eoDAC,是ramdac 是gpu负责图像输出到显示器的接口部分,不是hdmi, dp接口这些。

哦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