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帮看一下 华硕b85 Pro game 不跑码

楼主(2021-06-17):
各位师兄  帮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cpu1.7V  内存1.6V  桥供电1.5V me供电1.05  bios也刷了
Cpu  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  还是不跑马
真搞不懂了  师兄们帮看看

网友:
诊断卡上是3V和12V灯亮着?

网友:
b85的pci是通过桥转发的吧,能用pci接口诊断?

网友:
PG,A13,A14这是 我刚学到的

网友A:
我看到1.05me供电那里是加了两个0欧电阻的,可能Me供电已经改过了,mepwrok信号也要改一下,如果这个信号也已经改动过了,你在查一查cpupwrgd和cpurst 信号有没有产生,没有产生的话,可能桥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1.05me供电那里是加了两个0欧电阻的,可能Me供电已经改过了,mepwrok信号也要改一下,如果这个信号也已经改动过了,你在查一查cpupwrgd和cpurst 信号有没有产生,没有产生的话,可能桥坏了

我后面打错咯,假如cpurst信号已经产生(1.05左右电压),那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后面打错咯,假如cpurst信号已经产生(1.05左右电压),那南桥可能坏了

个人觉得也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ME1.05  29芯片 坏的话 一般电压升高了  桥就挂了 不跑码 不过内存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也是桥坏了

桥坏了,主板应该会没有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