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21-06-17):
昨个接机一台战神游戏本,说是战神本的通病,亮度调节问题,屏暗并且带有闪屏,一往高的调节亮度就闪屏。检测以后确实是这故障,直接小心翼翼的换个屏测试还是原故障,那就是主板上故障了,拆机,在屏接口的第八脚上背光亮度调节脚所连接的R1022两端测的电压3.3V正常(最低2.6,测试时亮度调最高所以现在实测3.3).查了下这个信号是由桥控制的,由这边感觉没头绪了,就没想着从头开始量下各供电,跟前一位16年的同门师兄首先量了下VIN供电 ,结果是由公共点过来的VIN供电不稳定引起的闪屏(暗屏),查图飞线确保VIN供电稳定以后上电接屏排线,故障解除。在这说一句了有些故障还是要从头查起 ,经验不足的维修人员不能一味的学人家修什么通病,反而发现不了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修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就是背光保险问题

网友:
老通病了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A:
通病本来就是19V背光供电保险,你却去查什么亮度调节和换屏

网友:
是的,还是要习惯性的表笔点点基础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本来就是19V背光供电保险,你却去查什么亮度调节和换屏

自己修的查过才知道,我只是按学习以后的先查的背光
亮度调节,都要按通病修,学到的知识哪能应用到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