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不触发通病 ,断线位置史上最全最详细

楼主(2021-06-17):
现象及故障:上电不触发(已经第二块了)
思路及维修方法:触发流程
                          ①RTC电路(VCCRTC电池、上拉两个复位RTCRST#、SRTCRST#  新手注意此电压带#并非测量时为低电平,因为是要上拉才有效,桥的可以在跳线帽测量一般板子实物上标注COMS的那组跳线)
                          ②32,768晶振起震,示波器可以量到波形,万用表可以量两个脚的压差(不推荐,因为我示波器坏的时候就唉坑过,两边电压相等的心塞路
                          ③插上ATX电源后,紫色线5V经转换得3.3V(一般1117、1085),给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还有就是转换得来的3.3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接替纽扣电池产生的RTC电压(各个板子的名字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意思就是这样)给IO进行复位和给到开关针脚(包括复位开关针)
                          ④DPWROK  IO检测电压正常后 发出给桥的电源正常的信号
                          ⑤PCH收到DPWROK后发出开启桥待机信号给主板,然后得到俗称的桥待机3.3V
                          ⑥桥待机正常后,通过转换,IO发出RSMRST# 3.3v 给桥,提示待机正常
-----------------------------------------------------------------------------------------------------------
上面是复制触发流程的给大家温习一下,,下面就是要正经说点干货了。

开机针有3.3v 正常,那就查io触发条件

短接开关 104脚 pansw 有3.3v--0--3.3v 跳变,101脚pwron 也有发出跳变信号给桥, 106脚有收到 桥发来的  s3 信号, 105脚pson 有拉低。 但是电源绿线还是5v。

处理1: 拔掉电源放电再插上 发现 待机下 105脚pson脚才2.5v ,不正常,,正常是5v  ,根据电路图105脚直接跟绿线5v 相连。量两端无穷大,摆明断线。
第一张板,比较难找不到断线地方直接拉一条价值100大洋的线。触发成功成功点亮。

为了骗取大家积分力度,当然不能这样忽悠大家,,今天遇到了第二块板决定把元凶揪出来,好赢取一下大家的分数,放一波福利
做好笔记,对大家有帮助。

就是电池底座标了绿线的地方,,大家重点查它,比较细,容易腐蚀断线。我的就在电容旁边断了。

一遇到断线,大家就沿着这条线找,总能找到一个幺儿出来

附上次主板的 电压测试点供参考,有了这些,我就不行这块板修不好

bios  在此

 会员1188418300鑫豆2026-1-12 08:45
 会员210357300鑫豆2025-11-19 23:14
 会员45519300鑫豆2025-8-27 10:08
 会员212112300鑫豆2025-5-6 10:45
 会员202187300鑫豆2025-4-21 12:42

网友:
加分加分,,文章辛苦啊,老大加分

网友A:
各位大大加分啊,,,一致都是小白,,阅读权限又低,,好多文章都给限制了看不了,,郁闷。
发了这么多文章才 27积分啊

网友:
深夜发贴的人,都是维修界的人才啊

网友:
霸气侧漏,刀法了得!!!

网友:
很好,修得很仔细,贴也发得很用心。

网友:
黑色主板,我一般用黄色文字标记,你这个红色的,放大看都不明显,如果用黄色的,会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大加分啊,,,一致都是小白,,阅读权限又低,,好多文章都给限制了看不了,,郁闷。
发了这么多文 ...

你是不是见到什么都下载?

网友B:
楼主 你看帮我看看主板上的小子 我看不清

网友:
楼主心细、有毅力,辛苦发帖很详细,学习了,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有耐心、细心、用心,是我们维修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看帮我看看主板上的小子 我看不清

原图是看得到的啊,,,一上传图片质量就大大的掉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发原图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写的珍详细

网友:
这个也实用的事   ,,,,,,

网友:
我是看见标题进来的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硬启动流程都安排出来了

网友:
写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细心、用心,学习了

网友:
现象及故障:上电不触发(已经第二块了)
思路及维修方法:触发流程
                          ①RTC电路(VCCRTC电池、上拉两个复位RTCRST#、SRTCRST#  新手注意此电压带#并非测量时为低电平,因为是要上拉才有效,桥的可以在跳线帽测量一般板子实物上标注COMS的那组跳线)
                          ②32,768晶振起震,示波器可以量到波形,万用表可以量两个脚的压差(不推荐,因为我示波器坏的时候就唉坑过,两边电压相等的心塞路
                          ③插上ATX电源后,紫色线5V经转换得3.3V(一般1117、1085),给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还有就是转换得来的3.3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接替纽扣电池产生的RTC电压(各个板子的名字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意思就是这样)给IO进行复位和给到开关针脚(包括复位开关针)
                          ④DPWROK  IO检测电压正常后 发出给桥的电源正常的信号
                          ⑤PCH收到DPWROK后发出开启桥待机信号给主板,然后得到俗称的桥待机3.3V
                          ⑥桥待机正常后,通过转换,IO发出RSMRST# 3.3v 给桥,提示待机正常
-----------------------------------------------------------------------------------------------------------
上面是复制触发流程的给大家温习一下,,下面就是要正经说点干货了。
[color= ...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02187300鑫豆2025-4-21 12:42
 会员1591370300鑫豆2025-4-15 04:56
 会员621222300鑫豆2025-3-14 09:53
 会员1155772300鑫豆2024-10-15 09:39
 会员1244066300鑫豆2024-10-2 21:15

网友:
一定是积灰严重的地方,罪魁祸首其实是青鸟或者原装的风扇,把灰尘吹到主板上了

网友:
楼主心细、有毅力,辛苦发帖很详细

网友:
最后的图看不见字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第一次  上优秀  标志。。。看来 付出还是有回报的

网友:
这个论坛真服了,有点干货的帖子就得掏钱

网友:
很好,修得很仔细,贴也发得很用心

网友:
这种主板,值多少钱。修一台能挣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认真!

网友:
这种很多都断线

网友:
大赞楼主这样有心的大神

网友:
多分享经验,与坛友共进步

网友:
这个电阻腐蚀的很多!

网友:
碰到好多了这种通病

网友:
学习了,楼主真的用心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

网友:
经常不触发

网友(2021-07-21):
想看最后图上的字,LZ能发个压缩包吗

网友:
修得很仔细,贴也发得很用心。就是法积分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细心、用心,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大神思路很清晰。帖子写的也比较认真

网友:
老铁打字辛苦了,回复一波6666

网友:
积分确实不好整

网友(2021-08-21):
#在这里快速回复#技术不错,学习了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GA H81 B85通病来的,

网友:
学习中,高手高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三代U的主板比其他的坏的多呀

网友:
学习学习,但是哪里有资料呢

网友:
楼主 总结一下 这板子的时序可以吗?

网友:
有图纸吗 急需哦

网友:
你标注的测量点字体看不清楚 请您以后量的时候 用其它颜色字体

网友:
本人小白刚进入学习状态,请多多指导

网友(2021-12-08):
写的非常好,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启动黑屏,CPU没用工作,看看有没有思路。

网友:
修得很仔细,贴也发得很用心。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逼了

网友:
就这样5毛没了

网友:
见啥下啥,下好一篇,好好思考研究,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