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不开机

楼主(2021-06-17):
手上有个mini2,不充电,换了一个拆机电源芯片,插组装线能充电,原装线没反应,按开机键不能开机,开机键电压1.73V,用镊子短接开机键脚也不行,每次开机都是插充电线开机,这个是电源芯片不行?还是usb管理芯片问题?
不开机

网友:
已经解决,是开机线断了

网友:
开机排线断了,排查不够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