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1-06-17):
HP1007打印机,我以试过N多种方法安装驱动,官方给的驱动都不行,都不知,到最后还是一样,服务ID不可用,求指导。求重点说明。注明是是win10专业版本

网友:
这个平台好像都是硬件交流平台

网友A:
意思是win10以外的系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win10以外的系统正常吗?

在别的系统都是正常的,升级WIN10就不行了。官方给的驱动都试过不行。

网友:
1007有水果机吧.驱动不通用

网友B:
你可以 试试HP通用的PCL5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试试HP通用的PCL5驱动。

希望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