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G

楼主(2021-06-17):
华硕FX80G不出集显电流0.8-1.54就不跑了这CPU坏的可能性大吗BIOS刷过内存换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没有修好,原故障是CPU供电上管和驱动管烧了。换了电压出来,就差集显没有,
电流跳0.8 再到1.4左右不动,95855C也换过,集显可能是亮机后才有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应该是CPU 烧了  上官击穿  CPU 坏了。 M13C30击穿了一个。 CPU供电发热量非常大。 示波器跑不过内存。 凉凉了

网友(2021-08-10):
正常集显供电出来一下就消失了。万用表瞬间能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