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30开机灰屏,不装内存也是灰屏

楼主(2021-06-17):
修到一台联想进水机,型号是v330-15igm004 ,版号LV315GM-MB  17839-1M。进水部分在EC附近

已经清理干净,EC换了,BIOS也刷了。
现在故障跟来时一样灰屏,各电感供电都是正常的。
整块板子就一个CPU ,没有板载内存,现在不装内存也灰屏,
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修到类似问题的兄弟,给支个招,找找灵感,万分感谢

网友A:
这肯定不是开机,屏幕信号是EC控制的,肯定是进水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是开机,屏幕信号是EC控制的,肯定是进水这有问题

是按了开机键才触发的,这台机别人正常开机显示后的电流在0.1A左右,这台0.3A灰屏,不知道是不是还短路

网友B:
ec引脚,没有内存不能亮机,ec屏信号周边电路

网友C:
应该是EC附近有电阻坏了   默认开启了 背光  你看看  背光开启电路

网友D:
有腐蚀的地方还没处理好

网友E:
之前遇到过,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EC附近有电阻坏了   默认开启了 背光  你看看  背光开启电路

没有图纸啊啊,开启背光应该是白屏吧,现在是灰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遇到过,应该是桥挂了,

那完蛋了,单桥的,集成了CPU,能触发,也能强制关机,强制关机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引脚,没有内存不能亮机,ec屏信号周边电路

有图纸就好了,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腐蚀的地方还没处理好

估计是附近电阻无穷大了,电阻 阻值应该只会变大不会变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完蛋了,单桥的,集成了CPU,能触发,也能强制关机,强制关机会重启

电压都正常的话可以测量一下屏的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