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5390进水维修

楼主(2021-06-17):
板号:18769-1,进过液,进水位置在CPU供电芯片处,清洗干净后,测量没有明显的短路,上电,电流上到0.22掉到0.12反复循环,CPU电压、集显供电 、独显供电及有一个1D35V_PWR电压都没有产生出来,这个1D35V_PWR难道是内存供电?也就是1D35V_VGA_S0,请问该先修哪个电压?从哪里下手?,此板公共点电压是8.8V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有图纸吗?看看上电时序或者有哪些供电

网友:
1.35V是内存供电,你看哪里有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1.35V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