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的RX260X 不显示

楼主(2021-06-17):
咸鱼买的,成色还可以,不知道上家修过没有,60大洋。修不好就当料板。先打各脚阻值没有短路,通电测试各组电压,发现12V,3.3V,1.8V正常。核心0.9,显存1.5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UP1643P,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参数和线路图。  那位兄弟有?

网友:
没人知道吗?百度找了很久找不到。。。。

网友A:
网上好像没有不好找,你得到论坛上面都搜索下,看看有没有定义、引脚差不多的;
或者点位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好像没有不好找,你得到论坛上面都搜索下,看看有没有定义、引脚差不多的;
或者点位也行

在论坛哪里找哦,,新手刚来论坛,,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哪里找哦,,新手刚来论坛,,什么都不懂

搜索栏啊,

网友:
搜不到哦,,,,,郁闷

网友:
跑线找到EN和电源,正常就换。

网友:
链接发楼下

网友:
这个是DS的是双排,芯片不一样的。。。针脚都不是一样的,,不过还是谢谢。我已经TB买了一块来替换试试看,,没参数和周边电路图只有这样做了

网友:
60块钱默认就是料卡的价格了,AMD的显卡显存电压和核心紧密相关。换了现存供电IC如果还不行,基本可以确定核心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