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一台苹果A1398求教大佬给思路

楼主(2021-06-17):
一台苹果A1398 求教大佬给思路

机器板号是820-00138-a ,开机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自检也正常,问题出在睡眠会变关机或者重启。比如自己一会儿待机了 就会自动重启,盒盖也是一样。已经换过EC 南桥 还有bios了,信号方面查过slp_s3 s4 上电都正常 就是待机会回到s5再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个不知道查哪些信号,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装个win系统试试,还是这样的话就干U

网友:
查SMBus和LID 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