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443tv 找12V供电

楼主(2021-06-17):
LG  W2443TV 是LCD的,显像管老化,变暗,所以想改LED,发现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买到配件后,自己零基础,找不到12V电容,希望大佬帮帮忙!怎么找到12V供电,谢谢!

网友A:
零基础还是别自己弄了,给口饭吃吧

网友B:
中间散热片上面独立的那个就是,还要接个ON信号和ADJ。

网友:
经验是修出来的。

网友C:
12v翻一番25v 35v电容高压包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基础还是别自己弄了,给口饭吃吧

不好意思,只是想动手修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散热片上面独立的那个就是,还要接个ON信号和ADJ。

谢谢你,ON ADJ GND都找到了,就差这12V. 配件卖家说要断开12V电容后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翻一番25v 35v电容高压包附近

不知道哪个是高压包,不好意思,谢谢你

网友:
谢谢,,通电后用万用表测量吗?还有该调什么档

网友:
搬个小板凳听听如何改,改背光要拆屏吧。

网友:
12v电容这是常规电压,这都找不到那是尴尬

网友:
这都是小事,别把屏整报废了!

网友D:
lg的可能板上标的是22v电压的 顺着找就好了

网友E:
连12V在哪里都不知道,很好奇怎么拆屏把灯条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12V在哪里都不知道,很好奇怎么拆屏把灯条换上去

拆很好拆,灯条也换好了,就是找不着12V供电,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g的可能板上标的是22v电压的 顺着找就好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也想过,可是自己水平有限,不懂,没找到,也不敢乱测,,,

网友:
电源板和主板的连接线都不知道吗?那里就有标识的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是22v吧!没有12v

网友:
水贴吧,咩有一点基础赶紧找迅维的美女老师要个视频看看

网友F:
建议你刷个原厂的BIOS,试试,BIOS不对,也会装不上显卡驱动
libracity
我刷什么驱动,和软件没关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刷个原厂的BIOS,试试,BIOS不对,也会装不上显卡驱动
我刷什么驱动,和软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