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学员之华硕TROOPER B85维修分析

楼主(2021-06-17):
今天刚接的板子,到手不跑码,测PCIE槽无时钟复位,只有点位图量桥的1.05V供电,实测MOS管D级1.5V正常,S级0.44

这个供电是由内存供电1.5V经过MOS管降压来的,连着一个在实地学习中经常讲到的LM358运算放大器,这个玩意

实测1,3脚无电压,2脚0.44V,  5678脚都正常,
大概的意思就是23脚比较电压,让2脚电压不超过3脚由3VSB分压来的1.05V,1脚控制MOS管导通,输出连着2脚,无限开关,频率特别高
好了跑题了,3脚无电压肯定不对,3脚由3VSB经两个电阻分压得1.05V,测第一个电组一端3.3V一端0V,0V这端相连除了LM358,还有一个小MOS管的G极。

万用表夹着GS极有值不正常,直接拆掉主板就好了,具体干嘛用的咱也不知道,如果有大佬知道的可以给指点一下,实测两个都可以拆,实测两个都可以拆

附亮机图 BIOS 点位图

网友:
厉害 维修大神

网友:
LM358的频率有多高?

网友A:
小管子是控制时序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和图纸,下载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管子是控制时序的。

打扰了打扰了,看不懂看不懂

网友:
又一个半路让月饼老师带跑的笔记本学员

我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小管子控制时序,让桥供电在内存供电出后再出

网友:
学习了,估计会影响到休眠

网友:
楼主描述不清楚,看后面大师的回复说两个小MOS管是控制上电时序的,估计是没有内存电压时总线电压的参考电压1.05V拉低为0,只有有了内存电压后通过两个MOS管反相后才有总线参考电压才能输出总线电压。

网友:
厉害了啊!秒杀。捡钱。。。

网友(2021-07-17):
学习经验,积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