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hp 440 g5笔记本 大写和数字灯同时闪7下,不开机?

楼主(2021-06-17):
hp 440 g5笔记本 适配器口旁的指示灯白色常亮,按开机键后 大写和数字灯同时闪7下,风扇不转,屏不亮,再无反应。哪方面的故障?

网友:
这???怎么说?

网友:
已经修好了,找了个编程器,刷了论坛的两个BIOS。刷第一个后,开机屏显示hp一秒后重启,重复。刷第二个后正常开机。独显。

网友(2021-12-01):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