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C不出独显供电求助

楼主(2021-06-17):
E470C  版号NM-A821  现象  触发到0.69不动   不出独显供电。

+VCC_GT 和+VCC_CORE 产生电压的芯片脚位相同  互换后 +VCC_CORE 还是0.9。 +VCC_GT 0V 。认为芯片本身没问题 。测的PU403 1 脚 5V  2脚2V 3脚 4.8V
4脚 5V 5脚2.7V 7脚 0V  8脚  0V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    BIOS刷过  求大神支招 万分感谢   。。。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这个不是独显供电,是集显供电,跑马快亮机的时候才出来电压,电压维持时间大概16MS,所以,不要在这里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短路了

没有短路 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独显供电,是集显供电,跑马快亮机的时候才出来电压,电压维持时间大概16MS,所以,不要在这里纠结 ...

不是独显吗!!!这就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VCCGT是集显供电,出来一下,不好测到。新机器没有独显也可以亮机的。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你多试下

网友D:
个人觉得0.9的电压可能不正常,这个电压一般的是1.2-1.7V左右。是不是机器没跑码

网友:
建议查CPU-1.5v,VDD,信号

网友:
是不是bios没刷对,再多试几个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集显电压修死吧

网友:
你那是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集显是读取内存之后才会出来的电压,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我也没有维修过这样问题

网友:
在淘宝看一下主板多少钱   修的时间长 了太累了

网友E:
看信号是不是核心那边给的,CPU有没有给出

网友F:
集显供电要自检正常后才会产生,测测内存复位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你多试下

BIOS已经排除了  最后是CPU的问题  由于有大面积的黑胶 让客户考虑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0.9的电压可能不正常,这个电压一般的是1.2-1.7V左右。是不是机器没跑码

最后是CPU的问题  由于有大面积的黑胶 让客户考虑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显供电要自检正常后才会产生,测测内存复位过了没

最后是CPU的问题  由于有大面积的黑胶 让客户考虑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信号是不是核心那边给的,CPU有没有给出

  最后是CPU的问题  由于有大面积的黑胶 让客户考虑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