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ATX电源辅助电源零件代换

楼主(2021-06-17):
电脑电源辅助电源C5027集电极C上接的那个电感线圈并联有一个瓷片电容,已经完全烧坏看不到型号规格,怎么代换,更换一个容量为472的电容,耐压2KV严重发热,
求助这个电容作用,应该更换多大的,

网友:
那个电容上还有并联二极管和电阻吗,有就检查一下,另外电容用472偏大了,改成102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RC吸收的时常数是很讲究的  业余维修可以用试错法逼近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就是电源修好后,可以使用,电脑也可以用电源开机,但是一旦直接接上一个灯珠的负载就直接烧电源管,其它都不烧, 是什么问题,是管子质量不好吗,还是需要调节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