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7560 LA-D821P,待机0.01A不触发已经解决

楼主(2021-06-17):
戴尔15-7560 LA-D821P,待机0.01A不触发已经解决了,开机键有3v-0V跳变,3V,5v正常,bois芯片8脚vcc供电3v正常.boos.1脚3V没有电压,拆下芯片量焊盘还是没有电压,用放大镜查看有点断线痕迹,刮开油漆查看的确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我一般不测量BIOS芯片电压,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还会这样。。。。。。。。。。。。。

网友:
细心就可以秒杀一切

网友:
干得漂亮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1脚是片选信号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一切细心就可秒杀,学習了。

网友:
              进水机吗,一般这个位置应该不会断线

网友:
感谢分享,真是的细心的师傅,学习了

网友:
断线了吗

网友A:
无触发时,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有点断线,不好查,,,,,,,,,,,,,,,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那里的问题,刚好弄到那里它就好了?

网友:
下次我也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触发时,CPU有没有供电。

你没有买票怎么上高铁,佩服你的回复。

网友:
啊,细心真重要。值得学习。感谢分享。下次我会注意。

网友(2021-08-18):
这种问题不好查 不拆掉BIOS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仔细了 一般注意不到 我的公共点短路 修好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