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5换键盘,新键盘全失灵

楼主(2021-06-17):
有谁遇到过外星人换新键盘全失灵,装回旧键盘可以,旧键盘有几个键失灵,订了3个键盘回来,都一样

网友:
重点检查ec外围电路,外围电路没问题刷个ec

网友:
ec应该没问题,可能新键盘不兼容,换个地方买试试

网友A:
买原装的二手键盘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我一个联想的老本子 换了四个键盘不能用  板子百把块一个就买了个板子还是不能用 最后换一家买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一家买个键盘试试,见过键盘有问题的,换一个不行,头大死了

网友C:
几个键不行修啊!一瓶导电银可以修100多个键盘,曾经一滴银漆修好9个键盘!

网友:
先确定一下 你的键盘吧

网友:
只有三个键不好可以修复一下。

网友:
是不是带程序的,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键不行修啊!一瓶导电银可以修100多个键盘,曾经一滴银漆修好9个键盘!

这么神,淘宝搞一瓶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原装的二手键盘试试

还真是键盘的问题,从别家又发了键盘回来,一换上去就行了,第一次遇到在一家拿三块键盘都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联想的老本子 换了四个键盘不能用  板子百把块一个就买了个板子还是不能用 最后换一家买个键盘就好了

还真是键盘的问题,从别家又发了键盘回来,一换上去就行了,第一次遇到在一家拿三块键盘都有问题的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键盘的问题,从别家又发了键盘回来,一换上去就行了,第一次遇到在一家拿三块键盘都有问题的

我五六年就碰到过一次  ,累积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这机器键盘一般都拆机的  基本没新

网友:
这个现象明显还是键盘问题,要相信自己

网友:
换个拆机键盘试一下

网友(2021-09-21):
有迅维网打印机维修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