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存供电烧毁的事儿!

楼主(2021-06-18):
闲鱼上看到大把的1070 1080显卡,都是显存供电那烧毁了,有的是单相供电烧了,有的是双相供电也是烧了。然后GPU大概率挂掉,显存多半也不保。

不由得有个疑问?

究竟先是GPU的显存控制器先短路导致显存供电烧毁,还是显存供电先出问题烧毁导致GPU和显存跟着挂?

它俩谁先出问题?有个问题挺有意思,研究讨论下?请大家发表下自已的看法!

网友A:
肯定是供电先出问题

网友B:
我手里就有个1070,显存全挂了,还不确定核心是不是也挂了,怎么确定核心挂了?

网友:
猜显存先挂 猜显存耗电比控制器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供电先出问题

我也怀疑是供电出问题才导致烧毁的,否则就算核心短路按道理供电的PWM是有OCP保护的呀。

怎么就这么烧毁了。

10系一般用的PWM主控是两相的RT8816A或UP1666Q,其中RT系列的芯片品质真的不怎么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就有个1070,显存全挂了,还不确定核心是不是也挂了,怎么确定核心挂了?

打阻值啊,把显存全拆了再打值,或者烧机电源1.5V烧一下,看芯片烫不烫手。

网友:
显存大面积烧坏肯定是电源供电先出问题,连带祸害GPU显存电路。如果单个显存或少数显存坏,则大概率是显存先坏,然后连带MOS管和电源管理损坏,这种情况GPU还完好的可能性大多了,显存先短路相当于把未短路元件屏蔽了。

网友C:
昨天刚修了一块980ti,显存挂了4个,更换后进系统蓝屏,最后证明核心也有问题。

网友:
电路保护还有问题。如果能隔离问题,烧掉一个能保护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修了一块980ti,显存挂了4个,更换后进系统蓝屏,最后证明核心也有问题。

一般显存供电出问题,核心显存很多是一起挂的。。。

网友:
显存电压同时为显存和核心里的一部分电路供电。因为核心内部涉及到一个I/O电压转换的问题。
所以如果显存电压坏了,如果在坏的那么一瞬间输出了一个较高的电压的话,核心显存都一波带走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通常都是由于PWM芯片导致供电异常或MOS管击穿12v直通,这么就烧一片,特别是三星的显存对电压很敏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就有个1070,显存全挂了,还不确定核心是不是也挂了,怎么确定核心挂了?

N卡显存全烧坏的话,核心一般也坏,以前玩过几张650  750之类的,烧显存供电管,显存全挂,换完显存能亮机,不装驱动没事,装驱动进系统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卡显存全烧坏的话,核心一般也坏,以前玩过几张650  750之类的,烧显存供电管,显存全挂,换完显存能亮 ...

没错,就算核心没完全烧坏,也是受损不能正常用的。

所以闲鱼上那些烧显存供电的1070 1080看见就绕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