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反复掉电重启故障修复小结

楼主(2021-06-18):
机型:联想小新
故障:开机不断掉电重启,硬盘发出“咔”的一声后,风扇跟着掉电,反复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
    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后来拆掉硬盘后发现不掉电,换测试硬盘能正常进系统。以为是硬盘坏了,和客户说应该是硬盘出问题了。

    想着换一个硬盘的电路板试一试,手头正好有一块电路卡,把BIOS换了之后,接上去不能认盘。以为没救了,把原来的电路板换回去。进PE,好家伙,居然能认到盘……对硬盘进行坏道扫描,正常。
    才发现是自己误判了,硬盘根本没问题,只是引导出问题了。于是修复引导,但还是修复不了,引导文件写不进去。
    让客户把资料备份,给硬盘重新分区后再重装系统,问题解决。

总结:不要动不动就判定是主板问题,先排除外配或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掉电?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机器不稳定,应该是键盘开机键导致的掉电,你最好量量开机键的电压是否3.3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是硬盘的问题吧,因为硬盘并没有坏,或者可以表述为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机器不稳定,应该是键盘开机键导致的掉电,你最好量量开机键的电压是否3.3

事实是很稳定,重装系统后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这款机器的开机键是独立的,并不在键盘上。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换硬盘不香吗?装什么系统?真是闲的,有钱不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不香吗?装什么系统?真是闲的蛋疼,有钱不赚。

确实,这就是两个口袋空空的原因

网友:
收了多少米

网友:
系统挂了

网友:
直接换硬盘,另外,硬盘资料让客户自己备份?

网友:
引导坏了不会掉电把,应该是自动关机吧

网友:
一定要最小化测试

网友:
拿下硬盘不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
是开机显示入不了系统,然后就自动重启吧?

网友:
硬盘也会重启???学到了

网友:
遇到过电脑开关机正常就是不能重启的,硬盘测试都正常,到最后是光驱槽位改的硬盘托架坏了,换个托架就好的

网友:
奇葩,遇到和你同样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系统引导问题不停重启。

网友(2021-07-23):
涨知识了,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23-07-24):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掉电不都是先看看bios下 pe下掉不掉的么 哪有一下子就干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