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主板卡开机画面 求助高手

楼主(2021-06-18):
X58主板卡开机画面 求助高手

接修一台客户网购的主机  X58主板 L5640的U  服务器条子
  开机后提示如下(应该是找不到系统吧)

按提示按F11如下

然后就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了, 请高手指教这是哪里的问题(已经用跳线清了cmos,故障依旧)

网友A:
只保留主板,CPU,内存跟显卡,看看能不能跳过去。还不行的就是卡外设。卡外设就是拆声望卡,换IO。当然这种寨板,南桥坏或者南桥虚的可能性比较高。而且南桥型号很多,ICH678910,都有可能用上去。

网友:
有BIOS的话,刷一个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保留主板,CPU,内存跟显卡,看看能不能跳过去。还不行的就是卡外设。卡外设就是拆声望卡,换IO。当然这 ...

大佬居然有时间回帖~

网友:
应该是找不到硬盘,看看能不能进BIOS,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能开机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进BIOS查看下能不能找到硬盘,另外可以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先解决硬盘,然后是bios

网友:
查一下USB接口,供电,信号阻值,如果没问题再查硬盘接口。

网友:
废话 肯定是没找到系统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回复,系统已经最小化了 只有 主板 CPU  显卡 内存,第一步现在主要是进不了bios ,按F11后就卡死了,开机直接按 del  F2  ESC  等都试了  进不了bios     那就先从简单的来 ,先找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这种杂板我一般都是简单查一下最后压桥,不好丢掉。

网友:
这种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热风枪加焊一下桥

网友:
USB数据线二级体值打一下。

网友B:
刷了个bios,开机后黑屏:没办法把原来的又刷回去,还是开机黑屏,彻底玩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个bios,开机后黑屏:没办法把原来的又刷回去,还是开机黑屏,彻底玩蛋啦

我的也是......

网友(2021-08-07):
我的显示器白线在左边,而且也是x58卡开机画面,跑码3c看网上说的声卡通病,3c有些老板子也是声卡坏了,本来买风枪是来修自己360手机电池座子的,没弄好。把声卡一拆就进pe了,现在买了焊烙铁,焊不来,,,

网友(2021-11-25):
可以说网卡坏是通病了662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