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25打印机

楼主(2021-06-18):
  本人菜鸟一个、接到用户一台:惠普CPI 1025 打印机、粉盒报错更换一套全新硒鼓和清理过硒鼓接触点无效、主要报错是黄色粉盒。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故障请回复一下解决方法感谢!!报错如下:

网友A:
硒鼓芯片是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芯片是新的吗

芯片都是全新的、只有黄色出现问题

网友B:
更换一个黄色粉仓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鼓与四色粉仓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个黄色粉仓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鼓与四色粉仓是分开的。

好的  问我试试看行不行吧、感谢!

网友:
芯片不兼容或者版本型号不对

网友:
估计芯片不行!

网友(2021-08-24):
芯片故障率可能性不大,芯片的安装方向可能不对,芯片缺角的一面先装向硒鼓

网友(2021-09-25):
不懂不要乱发言

网友:
问题解决的没有呢

网友(2022-02-17):
还是粉盒问题。更换版本对的粉盒或者芯片

网友:
只有先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