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显卡测试结果RX580

楼主(2021-06-18):
迪兰RX580测试结果,不显示是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这不是都通过了,换个接口

网友A:
两个矿卡都 是不亮,测试结果都是一 样的

网友:
版里有修矿卡的帖子,可以找一找。大概这种情况是刷回原版VBIOS,再不行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矿卡都 是不亮,测试结果都是一 样的

刷原厂VBIOS。刷新之前,把当前的VBIOS保存下来

和原厂VBIOS的比较一下就可以了,Wihex就可以比较

很多矿卡就是刷了VBIOS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