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K42JZ贴纸板号,进系统黑屏,进pe黑屏

楼主(2021-06-18):
主板如图所示,BIOS刷了。CPU换了,显卡重置球了,南桥换了,内存换了,还是这样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开机可以显示,u盘进pe进度条到头或者还没到就直接黑屏了。风扇高速运转,电流在0.59左右停留。各位大师有没有经验遇到这类型的问题。我打算下一步换17年升级的显卡装机测试。有没有遇到过的成功的经验的。

网友:
换了一个20年的原装芯片,装机问题依旧。我放弃了,我感觉还是我太固执了。换板子吧,

网友:
还是卡显卡电流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网友:
啥通病,和我这问题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