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假显卡山寨卡打驱动?

楼主(2021-06-18):
怎么给假显卡山寨卡打驱动? 看核心找的驱动居然不合适,装不上。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在线求助~~~

网友A:
百度一下改INF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改INF安装显卡驱动

这样子可以吗猪猪侠

网友B:
看核心后,还要刷会原本的bios,才能装上原来的驱动。不用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核心后,还要刷会原本的bios,才能装上原来的驱动。不用谢

怎么刷BIOS?一定要用到电洛铁吗?

网友:
没遇上过假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BIOS?一定要用到电洛铁吗?

不一定非得用电洛铁,也可以用防静电毛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非得用电洛铁,也可以用防静电毛刷

问真的,是不是一定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 能不能在线用软件刷?

网友D:
看核心显存,刷回原BIOS!!!!一直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核心显存,刷回原BIOS!!!!一直这么干!!!!

是不是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还是有软件直接刷?

网友:
可以用软件直接刷

网友:
什么样的软件?推荐一款呗

网友:
假显卡,不好找驱动,,它的BIOS都是改过的

网友:
假显卡上网查,一般都有对应的一种公版驱动可安装,强行安装

网友:
查他原型号

网友E:
NVFlash简单刷BIOS操作说明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47379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NVFlash简单刷BIOS操作说明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47379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谢谢。。。也要在DOS命令下操作啊。。。功夫也不少。。。直接焊接出来用编译器刷也差不多了

网友E:
显卡一键刷bios软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09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这个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一键刷bios软件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709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谢谢大神,谢谢

网友:
成功了吗?大师,你刷成功了说一下,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