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奇葩故障,插上风扇就不开机!

楼主(2021-06-18):
显卡奇葩故障,插上风扇就不开机!拔掉风扇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求助大佬!! #显卡维修#

网友A:
先单独测试下风扇,如确定风扇没问题重点检查风扇供电电路

网友B:
核心崩角了吧,或者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测试下风扇,如确定风扇没问题重点检查风扇供电电路

风扇电路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崩角了吧,或者裂了

没有裂角,不插风扇能显示

网友(2021-10-01):
风扇短路了,插反了

网友:
能把风扇插反也是个人才

网友:
插反也能用的吧,只不过不转而已